联想110-15isk 板号;BIWP4/P5 LA-D562P

楼主(2018-10-10):
联想110-15isk 板号;BIWP4/P5 LA-D562P,用电池不能开机,用适配器能开机,能充电而且开机后拔去适配器也能电池放电正常运行,关机后就不能再开测量电池接口也没电池电压14伏,求大神指导

网友:
换电池,换电池不行的话就查电池保护隔离

网友:
查电池总线和电池接口的电池开启拉低了没

网友:
这破机看看复位开关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