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戴尔DELL VOSTRO 15-3562 Vegas_APL_MB 16814-1 某宝买的bios

楼主(2018-10-10):
DELL VOSTRO 15-3562 ,板号Vegas_APL_MB 16814-1 ,在论坛上下载好好几个刷上去都触发,电流上不去,其中一个刷了可以亮但不认硬盘,后来去某宝买的bios直接OK,一会我把论坛上下的和ok的都分别共享出来!  求加分哈!!

16814-1 亮机不认SDD.zip

W25Q128F_20180915_120809 原机备份.zip

16814-1 某宝购买OK.rar

网友:
看来BIOS问题引起的故障奇奇怪怪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这bios与论坛的不一样,各位论坛从哪弄的,不行传上去转分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正好需要,下载 你淘宝买的 试试看

网友A:
下了你淘宝买的刷了电流只上0,08,我的是加电电流在0,3,看来用不了,

网友B(2018-11-17):
我刷了淘宝买的之后也是变成0.08了   原来是0.3不亮

网友:
楼主有  ec的 bios吗?

网友C:
开机0.3不显   刷完楼主淘宝的那个  我的也变成了0.0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0.3不显   刷完楼主淘宝的那个  我的也变成了0.08

不会啊,我直接压缩上传的,淘宝上买的那个是可以用的,我随后重新发个你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刷了淘宝买的之后也是变成0.08了   原来是0.3不亮

不会啊,我直接压缩上传的,淘宝上买的那个是可以用的,我随后重新发个你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了你淘宝买的刷了电流只上0,08,我的是加电电流在0,3,看来用不了,

不会啊,我直接压缩上传的,淘宝上买的那个是可以用的,我随后重新发个你再试试

网友:
下载之前请对应板号刷,我重新传一次,有人说可以,有的话刷了电流上不去,这个是360压缩的

360压缩

网友(2019-02-19):
这个bios依旧不亮,有问题的文件,还是别发了。

网友:
你是不是发给淘宝卖家原机读取的BIOS了  他给你修改ME后你才刷的吧

网友:
特此声明:  此机器的BIOS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刷上就亮了  你们刷过不显示的 电流不正常的  应该是编程器的问题吧   这款BIOS是1.8V  供电的

网友D(2019-04-03):
谁能给下BIOS的型号,上家维修把芯片给换成8M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能给下BIOS的型号,上家维修把芯片给换成8M的了

GD25LB128CSIG
:):):):):):):):):):):):):):):):):):)

网友:
请教个问题....
GD25LB128CSIG
这个BIOS 是低电压的BIOS 么?  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可以刷...

网友(2019-05-17):
LZBIOS可以亮 就是风扇一直狂转

网友:
买的那个亮机正常,但是风扇狂转

网友(2019-07-14):
我也下载个来试试看

网友(2019-09-03):
测试好使测试好使测试好使

网友:
刷了 能湸机 但风扇狂转

网友(2019-10-30):
风扇狂转的怎么解决。改风扇吗?还是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2019-12-28):
bios是好的, 刷了以后亮机快, 原来故障无显卡供电。

网友:
Fn+X 风扇就不狂转了

网友:
我刚刚也修到这个机器。我的待机电流是0.013a。不触发。是不是BIOS的问题,我的编程器不在家

网友:
16814-1 某宝购买OK.rar ----- 这个ok

网友(2020-03-04):
不触发,应该是EC BIOS问题吧 和BIOS 没有关系

网友E:
不触发的板子,不是BIOS 问题,也不是EC BIOS 问题
LuheeTog
那是什么问题,请指教
详情

网友:
机器有待机 按开机到0.3不亮机 下了楼主的文件 一次亮机 按FN+X风扇也不高速转了 挺好用的 谢谢

网友(2020-04-10):
引用 网友E:
不触发的板子,不是BIOS 问题,也不是EC BIOS 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请指教

网友:
此bios已经验证了,是好的,谢谢

网友(2020-07-21):
好用 风扇狂转的 fn+x

网友(2020-09-29):
开机不显示 淘宝买的那个我刷了秒亮 独显转1.8v刷

网友(2022-01-15):
BIOS OK亲测可用,淘宝那个好的

网友(2022-08-19):
刷完0.07了不知道
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