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V REV 4.0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8-10-10):
2018.10.10,下午两点多,天气微凉,没什么生意,做电脑椅上瞌睡一下,还没睡沉,就有两美女拿了台电脑过来,说是开不着机,二话不说,搬机上维修台,接电按开关,指示灯亮一下,灭,再亮一下,再灭,拆机盖,昂达H61(没拆就猜到是这死板了,什么鬼问题都是风扇转转停停),好吧,先擦下内存,接上,还是老样子,直接报价客人,让留电话,慢慢修,打发走客人后,拆板上主板维修台维修,先测下各大电感电压,发现CPU没供电,CPU供电IC,UP6203A,网上查下资料,首先看14脚开启,测下发现没电压,跑线路,受控于旁边的芝麻1,1再受控于芝麻管2(下面有图),先换掉芝麻管1,不行,再换芝麻管2,14脚开启电压出来了,上电触发,风扇还是转转停停,测下CPU电压,已经出来了,顺手测下BIOS一脚,片选也有了,不多想,直接上论坛找个BIOS刷了,再上电触发,嗯,这下终于不转转停停了,准备收工,接显示器试下先,靠,怎么还没显示,断电再触发次试下,还是不行,测集显供电,发现没电压,靠,怎么这么多问题,好吧,继续修,一支表笔触集显电感,一表笔乱扫,发现集显电压是UP1504T出来的,测UP1504T一脚,没电压,12V经过一2R2电阻进1脚的,已经烧断,还有1脚的电容也已经短路,不想了,直接把电容,2R2,UP1504T都换了,上电触发,终于华丽丽的显示了,维修到此结束,下面上实物图

网友:
一个写小说的却被修电脑耽误了,改行写小说吧

网友:
楼主功力好深厚,我还不知道集显电压在哪测了

网友A:
直接换个二手的板就行了

网友B:
很想知道修这么一块主板给客户能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修这么一块主板给客户能要多少钱。

80元,修主板这事,是爱好,也能赚钱

网友C:
总是感觉80对不起你的付出,板主辛苦.......

网友:
请问BIOS一脚电压是多少,证明片选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总是感觉80对不起你的付出,板主辛苦.......

80元已经很高了。买个二手的也就1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80元已经很高了。买个二手的也就100左右。

h61的主板,来我们这里收坏板已经60元了,

网友:
我去。一个破主板这么多问题,是我肯定要整到怀疑人生都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二手的板就行了

现在二手板子随便一个要150啊  坏的也卖70多   值钱啊。。。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一个写小说的却被修电脑耽误了

网友(2019-01-07):
美女到底长啥样。也应该给上个照片:daxiao:

网友:
测UP1504T一脚,没电压,12V经过一2R2电阻进1脚的,已经烧断,还有1脚的电容也已经短路,不想了,直接把电容,2R2,UP1504T都换了 确实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