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请进,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8-10-10):
Y700-14ISK,板号LA-C951P
这IC第一次见,一面是6脚,其它面不是。
上面是印刷编码,不知道是什么具体型号。
电路图,谢谢

网友A:
某宝一搜就可以搜到

网友A:
这个应该是3/5v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一搜就可以搜到

谢谢,高!用哪个关键词搜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3/5v待机芯片

明白了,RJ芯片就可以找到了,学习

网友B:
芯片张  和本本苏不会是一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张  和本本苏不会是一家吧..................

不是,本本苏是总部,跟叫什么城的门店是一家在华强二楼,同在某宝

网友:
明白了,RJ芯片就可以找到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