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z77冷机要重启好几次才能点亮

楼主(2018-10-10):
一块技嘉z77冷机的时候要重启好几次才能点亮,点亮后各功能都正常。有碰到过的朋友吗?大概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块华硕Z87的板子夏天坏了,怎么试都没有用连桥也加焊了,没有图纸修不好丢在那里,昨天下了个点位准备拿出来修的,装上CPU居然能开机了试了几次都正常。

网友:
有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不亮时   检测   CPU 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A:
传说中的,有时候,有些板,修不出来,不要死修.放几天,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说中的,有时候,有些板,修不出来,不要死修.放几天,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就就是传说中的高人呀。:lol:lol:lol

网友:
慢慢等待 故障测量点吧 等到它彻底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且好几次不知原因,放两三个月在拿出来一试好了。

网友:
CPU电源管理部分你重点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