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g4

楼主(2018-10-10):
一块华擎h61m-vg4的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止了。测各个电压都有。内存电压1.2付。刷bios不行。用示波器测cpu工作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急等只招

网友:
强制上电,看哪路不正常强制上电,看哪路不正常

网友:
强上电看跑码啊,这种触发掉电的行为,估计是过载保护之类的,测各大供电短路

网友:
我有一个,这个板子没修好,,故障是

网友:
这板子我之前也修到过。内存电压低,换了内存供电芯片,上下mos管,电感还是修不出来。有修好的兄弟没?

网友:
内存1.2V是正常的,建议你查一下VCCPLL电压1.8V,CPU_VTT电压1.05V,VCCSA电压0.93V,还有CPU电压开启电压正常不,CPU电源好信号和PWROK,还CPU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