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707 新款macbook pro 维修typec接口

楼主(2018-10-10):
板号:820-00281
拆机,插上普通转typec接口转换器,方便看电流,电流:0.8a,测了一下公共点都没出来,应该是主板有短路,摸了一下,typec的一个芯片烫手

就是这个了,芯片已经被上家给弄鼓包了,拆掉不短路,然后找了个拆机的芯片植球,马上就触发了,装机测试都没问题。

亮机图,还有主板照片也一起发一下吧

最后各位多回复加分,我会多发点MacBook维修实例的

网友A:
和楼主咨询一下,这种芯片应该没钢网吧?一个球一个球自己吹上去吗,大小怎么判断呢

网友:
我最怕值珠了,好几年没植了

网友:
植珠好植,就怕遇到没有钢网的,那就要了命了

网友:
没网的 曾经弄珠子弄到崩溃。。
请问LZ这个芯片 干啥用的

网友:
机器很新,之前只修过一个在保修的,第一批turch bar的机器已经过保修了,以后估计修到会多,给楼主加分,有图纸分享吗

网友B:
普通转typec接口转换器,这个是什么?毛宝有卖的吗?

网友:
钢网难弄,特殊的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普通转typec接口转换器是什么?有图吗

网友:
苹果好吃,树难栽,机器也是要配件全,不然也不好搞

网友:
这个芯片有两个,一个接口一个,我朋友修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楼主我想问问你能看电流?可以直接上电流表

网友:
这个看起来还是蛮好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楼主咨询一下,这种芯片应该没钢网吧?一个球一个球自己吹上去吗,大小怎么判断呢

我一般手植,珠子不多,五分钟之内就搞好了,0.3的珠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转typec接口转换器,这个是什么?毛宝有卖的吗?

应该有卖的,一端普通插入,另一端type c 转出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想问问你能看电流?可以直接上电流表

插上转换器就可以看电流了

网友:
叫啥?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2021-07-09):
捡钱了,我也喜欢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