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010MT关机再开机网卡驱动丢失

楼主(2018-10-10):
戴尔 7010MT 只要关机就掉网卡驱动 ,在设备管理器里重新卸载扫描就好,系统换了几个,驱动在官网下的,驱动大师找的都不行,论坛里貌似有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解决方案?请老师们 看看有什么办法 是不是通病

网友:
我的联想Y360也是一样的,只是偶尔。忘等大师,

网友:
问题基本解决了 用了这个网友的方法: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7306-1-1.html
网卡既然禁用启用能正常,那么就写个程序让它每次开机禁用启用一次 (重装系统故障会恢复),只能这样解决了,大师们有根本解决方案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