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S开机不显

楼主(2018-10-10):
iPhone6S开机不显
实地维修手机第43期
前些日子去华强北买了几块iPhone6、iPhone6S的ID板,和故障板 回来自己没事研究下故障!
刚接触手机维修一点也不懂 经过几天的学习稍微懂点电路图了,也能搞点小芯片了,焊接之类的了,但是经验完全还不足,日后还需多加学习和练习。

晚上自习拿出板上电看了下电流能跑到1A多 心想能开机 拿出屏接上看看吧,接上屏后用镊子短接开关开机电流最高上到五百多 一会就掉下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刚才还能到1A多,然后把屏摘了在开机然后电流就上来了,这肯定是屏供电出问题了,找连接屏座打值看看,发现41脚没有值找到故障点了可能是后极短路了

一路追查下去,是U4000发出来的PP5V7_LCM_AVDDH,心想是芯片挂了还是这路的电容有问题,看见有个保险电感先把这个干掉在打值看看是前短还是后短
干掉电感后打值前边电容有值了,在打后边的看下没值,先把上图的C4200和C4202干掉,在点位图这两个电容在一起

打值C4201有值了哈哈,找到故障点了一阵小激动,测量了下拆下的两个小电容击穿了找到料版拆除相同的装上在打值正常,上电装屏看看
亮机了,等待进系统看看有没有ID
这还是英文版系统,密码没猜对^_^
维修结束

网友:
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为何你是如此的优秀,学了几天手机功力就如此深厚,请传授真经

网友:
哈哈 ,想去实地看看

网友:
    这个技术         差不多够用了

网友:
搂住谦虚了呀。。。。深藏不露,,,,

网友:
佩服佩服,同是来学习的,你这都能修板了.

网友:
al功力不错,要细心和耐心,..............

网友:
你是迅维学员吗

网友A:
43期的看样子厉害的多啊

网友(点评):
同样的老师,为何差距这么大。哈哈,其实还在于个人

网友:
是的 还在实地学习呢

网友:
理论功底扎实了,修什么都不怕...

网友:
C4200在6S上就是个通病。遇到6s能开机不显示的直接拆c4200先,好多拆了立马秒了~只能说明你维修经验少~

网友:
第一期才半个月,就可以修机了。跟努力是分不开的

网友:
要勤练手工 43期的有好多有基础的 以前就接触过手机维修这块的

网友:
4200在6S上就是个通病。遇到6s能开机不显示的直接拆c4200先,好多拆了立马秒了~只能说明你维修经验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期的看样子厉害的多啊

努力和结果是成正比的哦

网友:
楼主万岁小赵吖邀请您访问迅维网 https://www.chinafix.com/?fromuid=1168658

网友:
新手学习了!感谢楼主!!!)))))

网友:
这种水准确定没吹牛逼。几天?什么6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