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450cc微短维修,待机电流0.006

楼主(2018-10-10):
客户拿来说不开机,插上可调适配器待机0.006,按开关按键触发瞬间掉电,示波器测量各项电压瞬间有出来,初步判断后级电压微短保护。示波器打到待机5v转换电压+5v电压没出来! 点位图打开查询相关电路,一路一路排查,最后测量到USB二级电压5v短路直接接地。 仔细观察后发现USB接口针脚有腐蚀里面5V供电针脚翘起来了,维修至此结束!  更换USB接口解决! 有时候做维修还是要细心一点。

网友:
有谁知道怎么上传视频吗? 本来有拍接可调适配器触发电流瞬间掉电的视频,上传不了!

网友:
做维修细心很重要。。。

网友:
不是有个说法叫“望、闻、问、切”望在首位可见重要。

网友:
学习了,看来开搞之前还是要仔细观察

网友:
细心很重要。。
这样问题 仔细检查也是可以发现的

网友:
胆大心细,维修从业者必备技巧。

网友:
这种没有塑料弄坏的短路也是为难维修人士了

网友:
这个不仅要细心,还要技术。。。。。。

网友:
不仅要技术,还要细心

网友:
                       仔细看都能看出来

网友:
确实我们做维修的 细心最重要

网友:
送钱机器。。。。。。。。。。。。。。。。

网友:
这短路 应该 在开机后才表现出来 ,不开  机 usb还没有电开启

网友:
这个不错,没点位还针不好修华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