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SONY SVE141D11T 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8-10-10):
SONY SVE141D11T   版号 :MBX-268 DAOHK6MB6GO  集显;插上电源按开关可以上电,硬盘灯有读写闪烁,几十秒后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于是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判断显卡基本正常,重点放在检查屏线、屏供电。由于没SVE141D11T图纸,只能参考SONY SVE151C11TR的图纸

上电测屏线接口CON9的39、49供电脚LCDVCC只有0.3V,此电压由一块6脚电源管理IC (AAT4280AIGU)的1脚提供,

跑线路找到在屏线接口背面的AAT4280,上电测4、6脚3V,3脚开启电压为1.6V,1脚电压是0.3V,判断IC有问题,直接用导线将1、6脚接通开机,亮屏了。最后网上订件,装机故障修复。

网友:
多年没修到索尼的机子了

网友:
良心维修,一般情况下多数人喜欢接线之后就维修结束了,没有订芯片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