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B75跑50 不显,,求助

楼主(2018-10-11):
主板型号:华硕P8B75
主板故障:跑50不显
上个时序图: H61的

网友:
换个U 试试                                                                                   。

网友:
测试下电压情况,RST可正常,再考虑BIOS,没有相关数据没办法判断

网友:
上独立显卡看看会不会显示

网友A:
先换内存,换cpu试试,这个独显的吧,插个独立显卡试试,有时看代码也不是很准确的。插独显不显示的话检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就刷个bios试试。不行的话示波器看bios有没有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内存,换cpu试试,这个独显的吧,插个独立显卡试试,有时看代码也不是很准确的。插独显不显示的话检测 ...

.BIOS 第几脚测试啊!!怎么看啊??

网友:
刷BIOS后,不行的话。扯掉CPU旁的小八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