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mate8进水不开机检修详细过程,最终放弃维修

楼主(2018-10-11):
机型:
       mate8

故障:
       进水不开机

维修过程:
      拆机,观察小板,主板多处腐蚀。初步打了下电池供电没有短路,拆开如图

      简单清洗后上电开机,漏电4ma左右,电流上到190-200左右回落到119左右定住。如图(开机电流图忘记拍了)

       中间有事放了几天,空了拿出来开始仔细清洗,清洗后LCD背光供电开关管直接掉了,这个开关管可以直接短接,直接飞线后故障依旧。相关原理图点位图见下图

        对腐蚀的元件重做(这里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应该先查开机工作条件的)先是重做了U1001主电源,这电源外表一点看不出封胶,真够坑的。

      重做后故障依旧。开始查电源输出,查了图纸左边的输出都正常,意识到这样效率太低。转变思路开始重点查腐蚀元件,电源面看不出严重腐蚀了,去查背面的腐蚀元件。查到U2505稳压器输出只有1.9V左右,该稳压器给NFC和音频供电。直接拆掉,地底下腐蚀严重,重做后无电压输出了,看来坏了。请教了徐老师,这一路不会影响开机,没材料先不管它。相关图纸如下

       现在明显腐蚀已经处理了,有事又放了几天。接下来开始查电源输出的各路供电,查到U1001主电源输出的VOUT23_1V8无电压,U1101稳压器输出的VDD_CPU_B无电压(这一路用于电压不主时辅助供电,没电压应该正常),辅助电源U1301输出的VDD_CPU_L无电压,其中VOUT23_1V8对地值298无啥大问题可能电源坏了。  VDD_CPU_B对地短路,烧出来为CPU发烫,拆掉CPU后不短路,确定CPU坏。相关图片和原理图如下(部分图片漏拍了)

介于损坏的以及可能损坏的芯片较多CPU和U2505损坏,U1001,U1101,U1301,可能已经损坏。手里没有料板,此机退回客户。

维修总结:
      反思一下,进水机不能乱动,一定老老实实先处理腐蚀部分,不行就去查工作条件。还需要熟悉各个机型或者品牌的工作特点,加密方式。比如这个mate8就不清楚CPU与字库是否配套(单换一个是否需要修复基带)。单板是否可以开机,电源是否可以开机。

网友:
论坛里面上传的案例成功的较多,失败的少,我就上传一些失败的案例吧。一样具有学习意义

网友:
学习了,不管结果怎么样也是经验  非常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