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这款SONY索尼KDL-46HX820 屏型号:LSY460HQ01

楼主(2018-10-11):
有谁修过这款SONY索尼KDL-46HX820  屏型号:LSY460HQ01 我查过逻辑板,电压基本上正常,
逻辑板芯片有BGA加焊过,还是花屏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只能换这个大芯片试试了,,但这芯片不知道好不好找,,,,

网友:
100%屏故障,丢垃圾桶,丢垃圾桶,丢垃圾桶。

网友:
不用去修了。百分之百是屏的问题的。索尼现在很多都是屏的问题。跟本不用浪费时间去修的。

网友(2019-04-06):
丢了,丢了,这还修个屁啊。。。。。。。。。。。。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屏的问题。不用去修了。

网友:
这个百分之90是屏的问题,一看那三星的屏你就放心的扔吧。我修过一个索尼的KDL-40EX520~~折腾许久,所有电路检查都正常,最后屏电路割线等都无法回天。最后判定是垃圾三星的屏问题,好像听说是通病

网友:
屏的问题挺高的,你把逻辑板换一个试试,不是的话就是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