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请教!!!uefi引导+gpt分区模式安装系统

楼主(2018-10-11):
请教大家这个模式能做ghost版本系统吗 为什么做了不引导 引导修复也不行 只能做安装版系统吗 安装版太麻烦 也不好激活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ghost基本上已经淘汰了,w10都是guid格式用pe里的那个安装软件选择安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host基本上已经淘汰了,w10都是guid格式用pe里的那个安装软件选择安装了

哪个软件  求教

网友A:
没啥太大的区别,就是硬盘格式改成GUID格式,这样会有一个ESP分区,安装点pe里桌面上游戏本蓝色的像书一样的软件,选系统,选盘安装就行了。引导选esp盘里

网友:
楼主,gpt是可以克隆安装的,需要手动写入引导,ghost系统盘到c盘,然后挂载esp分区,删除里面的内容,用bcdboot 重写引导就可以了。win8以上的pe下操作。
语法:bcdboot c:\windows /s m: /f uefi /l zh-cn
(假设系统盘为c,esp分区挂载为m)
最早的工具无法激活gpt的win7,都是用工具改bios再刷入冒充oem版,现在早就可以直接激活了。

网友:
一直用ghost装gpt硬盘的win10没问题,先分gpt分区,ghost完,再修复一下引导(先挂esp分区,选系统位置windows)。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啥太大的区别,就是硬盘格式改成GUID格式,这样会有一个ESP分区,安装点pe里桌面上游戏本蓝色的像书一样 ...

名字叫啥啊

网友:
硬盘格式改为GUID,然后分区,再GHOST就可以,给你个GHOST软件

网友:
一般pe里都有引导修复的

网友:
修复引导时选ESP分区 别选错了

网友:
克隆之后用efi引导修复一下就行了,但我联想m7300有个毛病,用efi安装关机没法断电

网友:
PE里有修复工具打开修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