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主板集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8-10-11):
同行送来一个联想品牌机主板,说是可以开机不显示。板号CIH61MI  v1.1,接通电源量供电,除了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其他都正常,找到集显控制芯片U5,量条件:1脚BST11.8v正常,2脚PWM2v正常,3脚EN4.8V正常,6就接地,条件满足不出供电,怀疑是U5芯片坏,根据以前维修经验也不一定是芯片坏,然后对上下场管,电容打值没有发现不正常的,接着把芯片加焊一下再开机还是不出集显,论坛里说可以刷BLOS试试,结果涮了两个还是不显,看来只有换芯片了,芯片型号是NCP5901B,在料板没有找到这个芯片,于是就买了一个了,结果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不出集显电压,我去,条件满足,芯片换了,还能怎么样,CPU和内存我放在别的H61的主板上是好的。有点纳闷,想不通就上BGA加焊南桥,结果还是一个鸟样不显。想想给同行修一个台板也就50块,很多时候是不值得去修,于是就放在一边,先修笔记本去了。第二天早早来到店里,又拿出这块H61的板子,打开图纸细细观看琢磨:条件满足,芯片换了,blos刷了,南桥加焊了,还有什么?仔细看了图纸,心想是不是自举升压电路有问题,自举升压电路就两个元件,一个升压电容,一个电阻,经打值测量这两个元件都正常。心想,换了再说,于是在料板上找到一个同电路的电容换上去,再开机,滴滴 报警两声,屏亮了。万用表测量集显供电0.9V产生了。出于奇怪,又把原来的电容装上试试,还是不显,怀疑升压电容不良所致。

网友A:
敢问,更换自举升压电路电容是否就是C44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敢问,更换自举升压电路电容是否就是C441??

是的, C441就是升压电容,升压电容不接他

网友:
同行还有50收,真是幸福的不得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C441就是升压电容,升压电容不接他

感谢指教,换芯片还不行的情况尔等正常就无头绪了,能判断出升压电路的问题,经验丰富!

网友:
记不得是不是饼哥讲还是谁说过举升压在PWM中很重要也很容易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