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机掉电不触发

楼主(2018-10-11):
亮机开段时间自动关机,然后不能再触发。没图纸,有什么通病没?rtc电容之类?

网友:
新圆梦h505

网友:
温馨提示 重点查CPU AMD的CPU吧?

网友:
这种电容不知道位置,有修过的没?

网友:
把CPU风扇拆下来,CPU风扇上面有海绵 会腐蚀CPU上面的电容 你看一下是不是CPU电容腐蚀了   然后把海绵撕下去

网友:
不知道是哪颗,一股脑全换了,在测试

网友:
电音全换了还是黑屏,黑屏时电流1.3a,并且电压和正常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