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苹果 820-3437-B信号 PP3V42_G3H 偏高

楼主(2018-10-11):
求助苹果 820-3437-B信号 PP3V42_G3H 偏高 正常是输出3.4V左右我这个输出4.7V 那个U7090和输出电感都换了 用一会儿冷机又出现这个问题 经常修到这个问题 手里有一张PP3V42_G3H偏低的只有2.7V 加热哈芯片就正常不想换芯片了说不定换了芯片用哈冷机又不行 实在没辙了 修过的师傅速度告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分压电阻看看

网友:
                            反馈正常不

网友:
修过挺多台这种问题的,一般加热一下能好几个小时,想稳定的话分压电阻和电容部分一块换掉

网友:
把相关的都换掉  最快解决问题

网友:
重点看下反馈

网友:
                   同意楼上, 看下反馈 正常不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问题好像蛮多的!!!碰到过不少了

网友:
把C094换了就好了。干嘛换那么多

网友:
OK  2台都换了电阻解决了 电阻没量到啥问题  换了电阻都好了返修的那个也不返修了

网友:
感谢  换了2个电阻  2个主板都解决问题问题了 电阻没量到啥问题   换了就OK

网友:
我第一个给你解决方案的,修了两台苹果利润可观不来点报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