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20 一体机 板子 老烧 PU2

楼主(2018-10-11):
LA 8711P  独显    老烧  PU2   焊开 PJ1   就不烧   但 PJ1后级  测量不短路   用3V 烧机 0.134  0.080  正常   打值 139
换了PU2  焊上 PJ1  插上电源 第一次  不会烧    拔主电源   15秒 后再接上 电源   PJ1  就没有电了   然后  PU2就 短了  挂了。换了  3个PU2  都是 这样

网友:
几个电容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所有的 都没有短路

电感   电容    而且烧鸡  电流也正常     我认为 是在关机的瞬间 有一个 高的 反冲过来  烧坏 PU2    因为焊上  PJ1  后  就会烧  PU2

网友:
换板了

后来 又换了 几个  还是一样的   换板

现在 发 贴  回的 太少了 没有多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