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1触发5秒掉电秒杀

楼主(2018-10-11):
昨天上午接到一台触发掉电的台式机,一看是技嘉GA-H61M-D1的主板。心想这不是通病吗,于是快速报价,开干!!

首先拿出主板清灰,拆下风扇,麻溜的观察并上电测量电压及信号!发现VCC1_05_PCH没有出来,没有图纸跑了一下线路

查到开机维持信号于旁边的一个小三极管C级相连。上电的时候三极管的B级由0.7V变为0V,C级还是没有置高,说明改此三极管已经损坏。直接摘除亮机。

网友A:
又学到了一招。。。 楼主你这显示器有点历史了啊

网友B:
又学了一招  ,以前没有遇见过  ,下回遇见可以走捷径了 ,希望楼主 下回用黄色标记 ,红色 真的是看不清楚

网友:
VCC1_05_PCH桥供电?

网友C:
现在还有二十来块H61坏板子,放在那里没修。有些问题查起来太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学了一招  ,以前没有遇见过  ,下回遇见可以走捷径了 ,希望楼主 下回用黄色标记 ,红色 真的是看不清楚

是的,下次改进,红色是看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学到了一招。。。 楼主你这显示器有点历史了啊

显示器是2002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二十来块H61坏板子,放在那里没修。有些问题查起来太麻烦。

可以卖给我啊,你出个价。可以直接联系我

网友:
楼主的显示器可真是怀旧啊

网友:
没有放大看,还真看不到三极管的位置。。。。

网友:
没有EN ,被三极管拉低了

网友D:
技嘉那些控制管很容易出问题的 , 技嘉很多有图纸和位置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那些控制管很容易出问题的 , 技嘉很多有图纸和位置图的

下次有时间多找找,有时候其实时间很紧。顾客等着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技嘉那些控制管很容易出问题的 , 技嘉很多有图纸和位置图的

是的,所有才有技嘉H61系列这么多通病给我们快速挣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的,所有才有技嘉H61系列这么多通病给我们快速挣钱

不过技嘉有种问题超难修的,不知道问题是不是桥, 掉电重启几次就出CPU供电有复位不跑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过技嘉有种问题超难修的,不知道问题是不是桥, 掉电重启几次就出CPU供电有复位不跑吗的

好像是一个供电管理器的问题,上面标注GD开头的,具体我也忘记了,现在碰到B85和H110比较多,我这边低端占大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一个供电管理器的问题,上面标注GD开头的,具体我也忘记了,现在碰到B85和H110比较多,我这边低端 ...

我这边也是低端的多,你说的95836芯片吧?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楼主你这显示器有点历史了啊  ,,,,

网友:
最近修H61的多了,发现好多技嘉主板掉电重启的,

网友:
老司机啊,呆呆我吧,收学徒不,我对硬件知识真是太肤浅了,看着你们这么厉害羡慕嫉妒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