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PLUS R2.0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10-11):
华硕B85-PLUS R2.0 主板通电不触发,华硕这系列的主板,已经遇到好几块不通电,都是绿色开机线到IO之间断线啦

华硕B85-plus R2.0 点位图.rar

121.51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4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
B85现在修的比较少,主要是H61和B75的多。

网友B:
B85 我上次遇到一个忘记什么问题了。。。。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85 我上次遇到一个忘记什么问题了。。。。放弃了

我已经遇到不少于10块这样问题的主板,H81和B85这两个系列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85现在修的比较少,主要是H61和B75的多。

华硕B85系列,我已经修了第5块了

网友C:
版主,哪个红绳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感觉用的力也不小......

网友:
估计这是板子设计的走线太细了,,,,,

网友D:
电路板上的保护漆不好吧,走线容易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上的保护漆不好吧,走线容易氧化,,,,,,

个人认为线路电镀问题

网友E:
我的也是不触发
........................................

网友:
有些板子是会这样腐蚀氧化,仔细看才看得出来

网友:
谢谢大神发帖,记住这毛病了。

网友F:
楼主好技术,不错过最后的希望,敢想敢干。

网友:
这是通病?

网友:
手上有二块这样的板子就是不触发,看看是否断线了

网友:
这个是自然断线  还是 被螺丝刀 搞坏的哦

网友:
还有的CPU供电电压偏高,导致不亮屏

网友:
看来是通病,学习了谢谢大师。

网友G:
这个诊断卡哪里有卖的,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诊断卡哪里有卖的,我也想买一个.

淘宝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诊断卡哪里有卖的,我也想买一个.

淘宝买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版主,哪个红绳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感觉用的力也不小......

防丢失,我也是这样至少40CM长,整机试机是就不会忘记拔走

网友I:
楼主牛B,够细心,发现以后一个问题收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防丢失,我也是这样至少40CM长,整机试机是就不会忘记拔走

防插在主板上,忘记拔!以前丢掉好几个了,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牛B,够细心,发现以后一个问题收益大

热爱维修之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哪个红绳子是做什么用的呢,感觉用的力也不小......

防丢,送了好几个给客户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不触发
........................................

找到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技术,不错过最后的希望,敢想敢干。

只不过不放弃而已,接条线做维修的都能接好       !

网友:
算是吧!修过好几块这个问题的主板啦,但开机线路 断线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估计这是板子设计的走线太细了,,,,

网友:
主板线设计太细了,通病修了很多了

网友:
看来这个故障应该是通病的吧{

网友:
是的 这个机器 这个问题 比较多  我也修过 几个

网友J:
楼主,你这根红色绳子是认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这根红色绳子是认真的吗

认真

网友:
只要有点位图和图纸   一般的问题还是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