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4H使用正常,待机偏高,都来分析下...

楼主(2018-10-11):
华硕X54H板号K54LY REV 2.1使用正常,待机0.05A,经检测HM65微温,按情况来说应该是桥坏,可是使用都正常,这桥是换还是不换?最讨厌换桥很麻烦,我担心折腾换了还是一样,有没有遇到过的?

可能会有人说,使用正常先用着。不行啊...待机偏高,电池肯定就会耗电快,这就是为什么要折腾的原因。

网友:
试了两天0.05A耗电很小,先这样用着,感谢各位前来捧场。

网友:
IBM在设置情况下可以达到0.2A,你觉得你 的0.05A待机高。不过,我只见过待机0.13A是正常的

网友:
你非要折腾,可分部断开3和5V后面的负载慢慢查,也许是哪个小电容之类的微短也说不定,这就要你仔细查了。

网友:
使用正常就不用换,,,,,,,,,,,,,,,

网友A:
以前老机器待机是有些偏高,只要开机正常 功能正常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老机器待机是有些偏高,只要开机正常 功能正常就没有问题的                                          ...

老机器我见过待机0.08还能开机的,我一度以为二级电压提前出了,反正能用,就不管了

网友:
                                   还是建议换掉。。。怕返修。。

网友B:
桥内部某个单元模块微短,不影响使用,电池消耗不多

网友:
看看RTC电路正常不,

网友:
经检查PL8200待机有0.5V左右,正常开机是1V,供电芯片和上管都拆了还有电。

PL8200

PL8200

PL8200

PL8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内部某个单元模块微短,不影响使用,电池消耗不多

开机倒不影响耗这点电,如果不开机,估计电池充满放一两天就没电了,这就是问题细节所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内部某个单元模块微短,不影响使用,电池消耗不多

之前遇到其他机器CPU微短导致待机偏高,电池放一夜就没电了,是有过前车之鉴。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