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摔后无免提无送话无录音无听筒一例

楼主(2018-10-11):
机型:

      iphone7P

故障:
        iphone7P摔后无免提 无送话 无录音 无听筒

初检:

      拆机检查以前修过,CPU屏蔽盖以及背面射频部分和电源部分贴纸缺少,板上元件无动过痕迹,显微镜下观察无碎裂。自述摔后出现故障。

故障分析:

       摔过,一般来说应该就是虚焊或者掉点了。此机未发现碎裂,那么应该是掉点了。继续分析,无免提 无送话 无录音 无听筒。他们共同使用到的芯片是U3101大音频。结合苹果7 7P摔后大音频极易虚焊和掉点。那么应该是大音频掉点了。

维修过程:
       既然大音频问题就查大音频吧。查了供电都正常,其他的时钟什么的就没啥好查的了,准备拆大音频 。在查的过程中剪屏蔽盖弄坏lSIM卡供电电容(后面会说)
      直接拆掉大音频,果然有好几个掉点。其中板子上有2路有效点掉点,音频芯片上有一个有效点掉点。分别是:板=上C12脚I2S_AP_TO_CODEC_MCLK  CPU到音频麦克风时钟,通过R1103通CPU BV65脚;板子上F12脚CALTRA_LP_FILTP,外接一个滤波电容接地;芯片上B11脚I2S_CODEC_XSP_TO_AOP_BCLK I2S音频XSP备选时钟掉点。将他们补好后装机试机,不读SIM卡了,好忧伤。相关图片如下:

继续检修:
       查SIM卡工作条件,发现1脚VDD_SIM供电无电压,对地值为0。找出图纸,首先去掉DZ6901_RF,无效;再继续查对地电容,发现剪屏蔽盖的时候划伤电容了。去掉后不再短路。装机测试故障排除,维修完成。相关图片如下:

修复图在此

维修总结
      修机一定要小心小心小心呐

本案例由毕节迅维快修唐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