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触发0.02掉待机

楼主(2018-10-11):
联想Y470触发0.02掉待机,触发后开关灯亮了几秒后会掉到待机,重新触发还是一样,电流0.02上不去没多大电流变化,测得RTC电路后面都有3V,开关ON/OFF#也有跳变,ACIN 有2.7V ,休眠信号LID也有3.3V,PBTN_OUT#也有跳变,刷过EC的程序,加焊过桥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
重点查转换电压

网友:
那就应该是哪里有短路了。。。。或者电压不全

网友:
这种问题换南桥好过,

网友:
SD卡槽左边有个电容短路   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0.02掉电的,建议示波器打值所有bios脚位,看看是否有断线,电压够不够

网友: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打一下值

网友:
我觉得是拉蒂造成的。你可以仔细研究先

网友:
最后还是把桥换了才可以了,HM65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