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电脑清洁指南正确

楼主(2018-10-11):
步驟1:關閉筆記本電腦Hp,在10分鐘內離開機器,讓機器升溫。取出電池,斷開所有連接,按住電源按鈕幾秒鐘,以完全釋放機器中的電源,以防止電擊。

步驟2:翻轉筆記本電腦,打開筆記本電腦背面的螺絲。刪除硬盤蓋,內存,wifi卡,DVD驅動器。將記憶棒推出插槽。卸下硬盤並將硬盤移出。拔下DVD驅動器。使用刷子,壓縮空氣去除組件中的灰塵。

第3步:轉動筆記本電腦的前部Hp,打開屏幕。使用搖桿,輕輕地將鍵盤撬出筆記本電腦,如下所示注意,鍵盤下面有連接到主電纜的電纜,因此您輕輕拿起鍵盤,打開連接器,然後將鍵盤抬出。關機)

步驟4:將杯子插入筆記本電腦Hp的筆記本電腦中,慢慢分離筆記本電腦蓋。這是一項簡單但難以完成的任務,如果強有力的手會破壞或扭曲筆記本電腦外殼,則必須小心輕鬆地執行。

步驟5:取下筆記本電腦外蓋後,您將看到筆記本電腦內的所有組件。接下來你將不得不刪除主板。首先,您需要找到固定主板蓋的插針,完全拔下蓋子。找到主螺釘,將主板與機器分開。然後,使用真空吸塵器對主體進行真空吸塵。如果您沒有機器,請使用軟刷,乾淨的布和壓縮空氣刷清潔灰塵。

第六步:散熱風扇。找到主板風扇上的散熱器,卸下螺絲,將風扇與主風扇分開。徹底注意散熱風扇。拆下散熱器風扇,在風扇軸上加潤滑油,使風扇順暢旋轉。

步驟7:清潔CPU上的舊冷卻液並向CPU添加適量的膠水,您應該注意,只要足夠,不應該貪婪,但過多的散熱會適得其反。

步驟8:現在清潔機箱,記得清潔散熱器中的灰塵,連接器:

步驟9:最後,按照與拔下筆記本電腦相反的順序重新插入筆記本電腦

第10步:現在你只需要清理筆記本電腦的外部就完成了(請參閱正確清理筆記本電腦外的Hp)。

网友:
先生,你在作秀吗?至于这样子吗/

网友(点评):
应该是转载的国外的网站的图吧,工具上都写着英文呢

网友:
HP好老的机器,还有南桥,不知道你在哪个视频截的图

这个拆机一看就是装神弄鬼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