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筆記本電腦短缺是HDMI端口短路

楼主(2018-10-11):
修理筆記本電腦可能是最難的時候。這是筆記本電腦PAN觸摸我在修復HP G42 AMD筆記本電腦時遇到的HDMI端口。
初始狀態:插入充電器適配器,點亮充電器插孔亮側。此時可以理解,機器已經識別出充電器。條件是Bios和IO中的程序必須是好的。 3.3v和5v源完全完成。
當我們點擊機器側面的充電器插孔的源關閉時,源3v,5v也會丟失。拔下充電器幾秒鐘並將其重新插回時,指示燈會再次亮起,並在打開電源時再次開啟循環。那顯示機器已經觸及,ic源3v,5v鎖定不允許我們重新打開。
修復過程:我們測量電路上的整個線圈,沒有線圈低但重新觸摸的來源。現在我想到了一種方法來測量阻力源。由於我們剛接觸過光源,因此最好立即測量電阻。為5v銅線圈供電後的實際結果具有8歐姆的電阻(根據HP G42 AMD)。罪魁禍首是觸及5v背後的源頭。
取5v電源到5v線圈(紅桿進入兩個線圈中的一個,黑棒連接質量)我們發現FET PQ39非常熱。在地圖上找到,眾所周知,5v銅線繞線為5v以下電路。繼續使用以下電路的5v電平,找到熱門的HDMI端口。
接下來,檢查HDMI端口,檢測金屬後部的兩條腿是否接觸5v電源。現在只需將向前推的螺絲刀完成即可。

网友:
Vui lòng dịch sang tiếng Hoa giản thể, nếu không nhan viên bảo trì ở Trung Quốc đại lục sẽ không hiểu bài đăng của bạn.

网友:
一个写繁体,一个用不说英文的字体,你们是来唱对戏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