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到一台HP LA-4117P板号,不显示 电流为0.8A

楼主(2018-10-11):
大家应该都知道这种主板常常不显示。 电流为0.8A,一般通病都是桥或者BIOSS 问题 . 我一开始把就去重做桥。结果问题一样。然后就刷BIOSS ,结果还是一样。大家请注意了 这个地方 很容易被氧化。 这个板就是这里的问题引起的。新手朋友们,请注意了  。图纸和上机OK的BIOSS 也一样分享一下

NBW20 la-4117p.pdf

LA-4117P BIOS.rar

网友:
缺电压? 好像一直没有修到过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