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LENOVO S41-35 LT415-ADM MB 14235-1 DIS 工厂BIOS

楼主(2018-10-11):
LENOVO S41-35 LT415-ADM MB
14235-1 DIS OK

工厂BIOS

LENOVO S41-35 LT415-ADM MB 14235-1 DIS OK.zip

网友:
我的刷了还是一样,有可能不是BIOS问题

网友:
在联想Flex 3-1435机器上验证能用,板号一样,本来不显,刷完亮机,秒亮不慢。

网友(2018-12-19):
楼主的bios是好的 刷了之后秒亮 谢谢 楼主

网友:
S41-75版号一样,刷上不亮机,原先故障不定时重启

网友(2020-06-09):
好用,秒亮,看准型号和板号,放心下载!

网友(2020-07-25):
楼主  你是用什么编程器刷的啊  我有2片这个一样的主板  一片进水修好了  一片CPU供电问题  CPU供电问题这篇主板二修机 别个刷过BIOS  我进水BIOS芯片拆到这块主板可以亮机   但是原机的芯片怎么刷都不行 换了几个BIOS芯片也不行 用的809H

网友(2020-10-28):
好用,秒亮

网友(2020-12-01):
机子不显示下载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2026-03-02):
14235-1 EC 程序     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