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T430暗屏修复案例!省时省成本。

楼主(2018-10-11):
联想430暗屏。
故障初步判断屏线故障,19V无,并短路。

主板无19v保险烧了。但屏线短路查19V对地

拨开屏线,仔细查看屏线绝缘漆并无烧的痕迹。
剪两端,后发现屏线座子与主板座子之间短路。

过程

订屏线需要两天,很慢,决定拆开看看究竟。

打开一看确实烧的痕迹,把19V排针去掉,
决定外飞线解决故障。

正面装好

反面图

座子进行包装飞线

包好排线装机测试修复OK

网友A: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返修了,折几下,怕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返修了,折几下,怕就不行了

使用线径比较结实的没人拆一般坏不了

网友:
这个地方一般折不到,应当可以用得住的,,,,,,,,,,,,

网友:
还是飞线来得快哦

网友:
这个耐用性值得验证,还是订个屏线来得划算,节省时间

网友:
我经常这么飞,几乎没发过屏线

网友:
我也经常这么干、主要是发货太麻烦,还耽搁时间

网友:
这个情况很熟悉,因为我也干过这样的事情,也是同款机器

网友:
多测试测试呗

网友:
做我们维修的 技术无价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是比较好修。。。。。。。。。。。。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断开飞线

网友:
the computer last so is on the  find  and heroe  complad.

网友:
还是换一个比较好吧。。。。。。。。。。

网友:
我也是经常飞线,只要能修好,怎么都好

网友:
呵呵 高手就是高手  呵呵呵 厉害 啊

网友:
确实节省了钱不过没节省时间!!不忙的时候确实可以一搞

网友:
维修技术非常好 不要成本维修就是好

网友:
真是细心。高手就是不一样啊。学习中

网友:
屏线也没有这么贵吧

网友B:
细心,用心,专心,值得学习,技术过硬。...........

网友:
好技术真是细心。高手就是不一样啊。学习中

网友C:
自己用飞线,不耐折叠的,用一段时间就会折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用飞线,不耐折叠的,用一段时间就会折断了

两端飞线,屏轴部分是原有的线,线没烧,座子烧了,改的线

网友:
屏线过屏轴的地方处理好,固定好这样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细心,用心,专心,值得学习,技术过硬。...........

客气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