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7笔记本刷BIOS老报错怎么回事

楼主(2018-10-11):
换了几个BIOS都是这样到最后校验出错。谁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设备问题比较大  最好换过设备

网友:
这套东西我以前也用过,一点也不爽用得,编程慢不说,还不能ISP,还是809H好,也就800块

网友:
809F也挺好用,不到300,809H更好了,换吧!!!

网友:
你这个编程器改换了  还有先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M数一样可以通用换,

网友:
FLASH挂了,编程器不会犯错

网友:
换个芯片,M数一样就可以了,一般是可以换芯片的,芯片也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