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A0R53MB6E1 不开机维修,关于GS7502Q3与SLG55448V完美代换

楼主(2018-10-11):
型号:DA0R53MB6E1
故障:单独接电池可以开机到0.8不显示,单独接电源不触发。

简单维修:故障很明显,直接查ACIN无电压且对地阻值偏低.

ACIN到充电芯片BQ24728, 到EC IT8518E,还到GS7502Q3, 先

换BQ24728问题依旧, 断开ACIN到GS7502Q3 的15脚,ACIN

直接变3V恢复正常,并且可以触发到0.8不显示。看来是GS7502Q3拉低ACIN,  查GS7502Q3

的1-4pin都为高电平3.3V正常,看来应该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这个GS7502Q3芯片真的是太少见,突然想到前几天修的一台

神州电脑(DA0TWSMB6E0)也有类似的芯片SLG55448V,

这个芯片刚好有备货。查图纸发现一模一样 ,直接代换上 完美ok

大家看下电路图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
换之前比较了GS7502Q3和SLG55448V的pdf图吗

网友:
这芯片起什么作用?我是小白

网友:
能分析一下这个芯片作用吗?

网友:
楼主这个芯片是不是AMD专业芯片?

网友:
等大神解答这芯片的功能,小白请谅解

网友:
这个芯片没见过,你这个是什么机器用的

网友:
不是碰巧都修过,谁会想到这两个芯片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