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7D360H显示器拆机及LED灯条维修[通病详解]

楼主(2018-10-12):
机型:三星S27D360H
故障:背光闪一下就灭 / 暗屏
说明:三星新款LED液晶显示器很多机型都有灯条的通病,但不是灯条不能用,只是灯条插口虚焊。
      论坛不乏这类通病帖子,都找对了故障点,但都没有讲解如何维修。因新款LED不如以前LCD熟悉,很多刚接触的拆机都还不会,今天我就把拆机和维修的方法一起写给大家(拆机过程即维修过程)。因图片较多,篇幅也有点长,看帖之前你至少要有拆LCD的经验。
      此维修方法是我本人自己研究总结的,虽实践过很多,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如有大神飘过,还请不吝赐教。
拆机维修过程:
1.首先就是找个大一点的泡棉垫在显示器下面,拆掉座子。

2.然后拆掉显示器背面的螺丝,下面有本机机型标签。

3.用撬棍撬开显示后盖,往上稍用点力就可撬起。

4.拆掉后盖后,如下图所见。再拆掉中框固定螺丝。

5.用撬棍或卡片往内撬,可以把中框往后撬起。

6.撬开中框后,就看到了通病的地方,拔灯条线可以把灯条插口轻松拔起。

7.接下来就是拆屏。拆屏之前要先拔掉屏线,下图有标记的固定点都拆开,触摸板拿开,四颗固定前框的螺丝去掉,屏逻辑板下面有背胶需要先小心撬起。

8.撬起逻辑板如下图所示,下面可以开始拆前框了。这一步可以把驱动板连同排线等一套取下,我演示的是在后面才拆。

9.接着是拆前框,找准边上的固定卡扣。

10.一只手拖住屏,另一只手轻抠前框固定点,即可顺利取下前框。

11.取下前框后,托着屏幕放平显示器,把屏逻辑板往上抬起靠边,边上找物品挡住,角度不能大于180度,不然会折坏逻辑排线导致亮线等。

12.然后垂直往上抬起背光板。不要碰着逻辑板上的排线。

13.荧光纸(背光纸?)会和屏一起分离,这里不要管,把逻辑板弯回中间,连同泡棉一起抬到一边放好。

14.把工作台擦干净,放平背光板。取下驱动板(可以在第8步完成)。

15.取下背光板固定边框。找到边上卡扣位置。

16.取下边框如下。需要记住的是背光板的方向。

17.撕点茶色胶带,粘在背光板上,表示正面靠近逻辑板的一边。

18.接下来取下背光板,还有最后一层背光纸。准备拆灯条。

19.到这一步,可能有牛逼的师傅可以不用拆灯条就可以把插口焊到灯条上,但是我还做不到,还是规规矩矩拆吧。

20.找一个钝一点的水果刀片,用风枪100多的温度烘一下灯条背面,待灯条温暖后用刀片轻轻插入背面慢慢划开。灯条不会变形。

21.灯条的处理。①灯条和铁壳上的背胶要想办法去掉,可以用洗板水稀释后抠掉。②靠近插口一端的几颗灯珠用锡箔纸包一下。③灯条插口两边焊点要重新加焊,焊点要饱满。然后把插口两端固定在灯条上,只需要对齐固定,下一步是用BGA加焊。

22.把灯条焊盘位置固定在BGA上。有的人使用风枪,风枪温度偏高,使用BGA不会糊,不会吹坏灯珠。还有人使用烙铁,如果焊接技术没问题的可以选择这个了。

23.加焊接口位置。温度到240左右按暂停,轻触插口感觉松动了就可以往下按(不要按偏了),按到位即可关闭BGA。船长有讲过,这种塑料胶一般承受温度240~260是没问题的,BGA普遍都是这个温度,风枪温度过高。

24.加焊好后检查下焊点有没有焊好(如果21-③步骤做好,这一步是很完美的)。然后就可以用拆下的驱动板单独测试,看有无灯珠坏或者闪的,如果有灯珠就需要换灯珠或者灯条了。测试步骤如下图,这台显示器灯条是完好的。

25.接下来就是装机的过程,按拆机步骤一步步还原。灯条用高粘性双面胶粘一至两层固定。下图中的胶带要记得拿掉啊。

26.到装屏这一步,需要把背光纸按照正确方向先固定到背光板上(认真对比,方向不能错)。下图红框位置用茶色或其他胶带固定。

27.按照上面的拆机顺序安装屏幕,其实和LCD装屏差不多的。安装好如下图,把驱动板这些都装好,连接好。

28.完全装好的显示器测试如下:

----------------------------------------------------------完美修复了。
注意要点:
1.拆机的时候一定要温柔,像对你老婆一样。如果你是很疯狂的那种,请忽略哈。
2.不要去摸背光纸,特别不能有手印(不要想着可以擦……),售后换灯条都不一定这么认真的,很多时候在保的机器我们拿到售后保回来的背光纸上都有白点,售后解释说是正常的,其实换过灯管的人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3.如果觉得有借鉴的地方,麻烦您加个分,我万分感谢~谢谢~

网友A: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B:
我看店里老板都是先加焊一下接口两头,再用热风枪一吹就OK了。

网友:
接头比较大,而焊点比较细,,所以容易开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店里老板都是先加焊一下接口两头,再用热风枪一吹就OK了。

可以的。风枪很容易变糊,我是有点强迫症,只能用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介绍的很详细,,,,,,,,,,,,,,,,

多谢大佬支持,,,,,,

网友C:
不好加焊就不要插座   直接焊线打胶     我常这样搞

网友:
都是先加焊一下接口两头,再用热风枪一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加焊就不要插座   直接焊线打胶     我常这样搞

这个可以有,不需要拆灯条,直接焊接6根线,代替排线。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大液晶都要不是很好拆,一不留神就搞破屏。。。。。。。

有胶粘的比较难拆点,先报风险,客户同意再修。

网友:
感谢楼主详细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
干嘛要用BGA。直接用烙铁焊上去不就好了吗。

网友:
拆卸小心

网友:
弄不好就废了

网友:
这个是细活呀,

网友E:
如何能做到不摸背光纸啊,戴手套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何能做到不摸背光纸啊,戴手套行不

戴手套,洗干净并擦干手都可以。白色的主要是手上的灰和汗。

网友F:
我都是把线直接焊到灯条上面,不用那个座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都是把线直接焊到灯条上面,不用那个座子了。

可以,这样修起来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