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蓝牙一直转圈

楼主(2018-10-11):
夹电不开机漏电200毫安,蓝牙一直转圈大神们该怎么解决

网友A:
蓝牙打不开?上电漏电200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打不开?上电漏电200ma?

对,

网友:
Wifi,我拆了一个wifi芯片蓝牙就是这种状态

网友:
6s换wifi不是要翘硬盘解绑吗?

网友:
无线网 可以正常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