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不开机维修案例,说明上电时序和基础知识的重要性

楼主(2018-10-11):
客户送修一台K42JR笔记本,先亮个板号

现象是不开机,也不能触发,待机电流记不得了,于是把笔记本大卸八块。量3V和5V正常,
3V和5V电感是右边的两个

再按开机键没有反应。开关键也有3.3V电压,于是上诊断神器示波器, 测PM_RSMRST#波型很弱。几乎算是没有,哎没保存图片了,
PM_RSMRST#信号

PM_RSMRST测量点,由上图得知测C2203的2脚。还是上点位图吧,有点位图还是爽的,现在好多主板小件都不标了

接下往前查信号SUS_PWRGD,找电容C3020的1脚测量方便安全,(待机芯片脚多新手容易误碰其它脚位)

哈哈有波型,说明3和5V待机芯片(RT8502CGCQW)23脚有输出 SUS_PWRGD 信号至 EC,也就是通知 EC 此时待机电压正常。接下来的信号就是EC 发出 PM_RSMRST#通知南桥,此时待机电压电源好。而此时没有测到信号说明EC工作不正常或EC坏,而EC工作正常有几个首要条件1,所有的芯片工作条件要满足,2,因为EC有部程序在BIOS中,而按照先软件后硬件的方法,大家能猜的到我要做什么了。先上几个图然后接着再看,
大家肯定猜到是刷BIOS了,先刷了个能触发电流也上去了,就是屏不亮。想了想能触发了是好事,再换个,结果亮机了。维修到此结束。总结下:在维修中说明上电时序和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建议理论差点的有时间到基地进行系统培训,没时间就到迅维网校多多学习还是有必要的。再次说下我不是来打广告的谢谢观看。同时做个记录,喜欢的帮顶顶吧,不喜欢的老鸟管住您的嘴。。再来亮机图吧

补充内容 (2018-10-23 11:19):
这贴未完还有手画的时序图给大家,谢谢你们关注

网友A:
有待机3V 5V
EC条件满足
没有RSMRST#
先刷BIOS  再换EC
免得绕路,楼主对不?

网友B:
刷了程序  亮吗

网友:
嗯,我就是这么想的,当然查信号要根据时序查。

网友C:
你这些时序是对的吗?不要骗我们这些小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待机3V 5V
EC条件满足
没有RSMRST#
先刷BIOS  再换EC
免得绕路,楼主对不?

第一个bios不亮机,刷第二个bios才亮,没换ec

网友:
三战斧秒收钱

网友D:
楼主用测的什么示波器啊,我的普源的不好用

网友:
对的没换EC,因为EC部分的程序在BIOS中,这是饼哥说过的,所以基于这个理念,先处理BIOS还是有根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些时序是对的吗?不要骗我们这些小白哦

时序对的,你们可参考下这个地址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540707-1-1.html的说明。

网友E:
SUS_PWRGD貌似不是桥发出的吧。要也是待机芯片发

网友:
嗯,我就是这么榻的,当然查信号要根据时序查

网友:
华硕的机子看着都头痛,不好修啊

网友:
这机不触发的好修,掉电的就麻烦些

网友:
在烂的机器  我看放到楼主的手里 就把他变成好机器了 为你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测的什么示波器啊,我的普源的不好用

我用的麦科信全触摸屏的那种,150M,双通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SUS_PWRGD貌似不是桥发出的吧。要也是待机芯片发

你说的很正确,手机编辑的,有误回头上电脑改正,谢谢提醒,手机APP不好改,我上面回贴还有字打错了的,手机五笔没点到位就会出错字,再次感谢,尽量保证我们发的贴子正确性是我们的责任,以不误导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程序  亮吗

对的,第一次可没亮哦,只是能触发了,仔细看文章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这些时序是对的吗?不要骗我们这些小白哦

rsmrst#现在很多机器都要按开关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rsmrst#现在很多机器都要按开关才出来了

这款机器正常时没按开关就有RSMRST了,实测是这样的。谢谢您的回贴。

网友:
修电脑时序是基础,只要基础学好了才容易修!

网友:
挺好还是有时间多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时序也希望发来分享。

网友:
时序确实很重要 学习了。。。。。。。。。。。。。。。。

网友:
嗯,关键看厂家怎么设计,所以时序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谢谢兄弟捧场,

网友G:
这个电路分析还是比较麻烦的。。。。EC旁边更难查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分析还是比较麻烦的。。。。EC旁边更难查

还行吗,谢谢您的顶贴,这样能让更多的新手看到!!!!回贴也是一样美德您说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要更换显卡吧,我换过好的的呀

跟显卡一毛钱关系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