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7D360显示器通病维修

楼主(2018-10-12):
三星27D360显示器通病维修 今天去网吧修显示器  。  故障:背光亮一下就不亮了或有LED不亮  ,拆开机器,用换外接LED灯条测试  外接LED正常,确定板和 电源没问题。问题确定在LED灯条上,拔掉LED接线时发现(屏的LED接口虚焊)  连灯条上的 接口一起拔出来了。剩下的 事情  大家就都知道了。  同样的问题修了6台。附程序

sx s27d360 mst cy-mh270bglv1v.rar

网友:
直接换LED灯条 只不过有点贵  淘宝好几十块钱一条

网友:
这机器,程序也是容易坏的,,,,,,,,,,

网友:
网吧的机器容易灯条坏,有的灯珠能给烧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