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34F5D-PY高清电视机不开机

楼主(2018-10-12):
       近日接修一台海尔34F5D-PY高清CRT电视机,故障是不能正常开机,能听到继电器不断地吸合和断开的声音,用户反映看着听到有点啪啪的声音,过一会就屏幕就不亮了。
       拆机检查,发现行管C极电压跟随继电器的断开吸合在几十伏到一百多伏之间跳动,把行推动变压器初级用导线短路,继电器不再动作,此时测行管C极为稳定的138伏,初步判断电源正常,问题出在行输出部分,断开行推短接线,继续去查行变次级的电路,发现2路供电到场输出TDA8351的限流电阻已开路,其6脚(45伏供电)外接的2个稳压管击穿,检查TDA8351对地无短路,遂把电阻和稳压管换新,通电试机,稳压管再次击穿,怀疑行变次级输出电压异常,于是把次级的负载断开,通电测得供电给场输出的45伏高达69.5伏,16伏高达22伏,检查逆程电容都正常,在路测量枕校的2个调制二极管也正常,断开行管基极,数字表测行推动过来的信号为31.40KHZ,貌似也正常,代换高压包无效,由于无图纸,维修陷入困境,求图纸,求思路,谢谢!

网友:
有没有人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看这情况像是高压包漏电坏场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