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12):
iPhone6手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一例

  大家好,我是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潘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iPhone6手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白苹果重启

  【故障分析】:6代的机白苹果重启重点还是检查硬盘。

  【维修过程】:客户描述手机白苹果重启之前扩容过。

iPhone6手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图1

  这就不用想太多了,直接就是把硬盘干下来,在干下来的时候发现用300度的温度吹了不到20秒就下来了,很明显这是用的超低温锡没除胶而且还是用的黑盘。

iPhone6手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图2

  先把锡吸平把胶除掉重做了一遍直接就可以进系统了,看看来这就是低温锡的危害。

iPhone6手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 图3

手机白苹果重启故障维修到此结束!

本文由迅维快修旗舰店 潘工 原创,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相关阅读iPhone 6 手机专题贴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

  咨询电话:40066316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咨询微信:chinafix999

  淘宝店http://xwkx.taobao.com

  iphone6P重启白苹果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32145-1.html
  iphone6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13123-1.html  苹果6 白苹果重启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950-1.html

网友A:
你说的低温锡是183度还是138度?要用217度的高温锡吗?貌似183 度的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低温锡是183度还是138度?要用217度的高温锡吗?貌似183 度的就可以

低温西是138的,正常我们用的是183的中温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温西是138的,正常我们用的是183的中温就好

我也用的是中温锡180度吧 300度是可以吹下来的 我安装也是300度的 难道要用210度的高温锡更好吗 会不会安装需要的温度更高 一不小心就把别的芯片吹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用的是中温锡180度吧 300度是可以吹下来的 我安装也是300度的 难道要用210度的高温锡更好吗 会不会安 ...

温度自己控制的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