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泰坦X6TI-pro充电芯片阻值求教

楼主(2018-10-12):
上个图 拿来的时候是通病主板短路,充电芯片没烧黑,短路修好后测公共点电压为3.3V,确定是充电芯片拉低所为,上图是照论坛里的方法改的,能用不充电,客户非要让修能充电,问题是我换了4个OZ8692LN都是Q8控制级无阻值,显示空脚确定芯片焊接没问题,不是我买的芯片都有问题吧,从4家发的货50元一个好贵呀,有没有手上有这个主板的帮忙测下这个阻值,在线等

网友:
从四个卖家各发了一个芯片?佩服!!!!!!!!!!!!!!

网友:
充电问题是维修中最头疼的问题

网友:
是啊,发了四个装上都是以后Q8与芯片相连的脚无阻值,不敢通电啊不知道是不是发来的芯片都有问题,求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机,拆了冲电芯片飞线,我修过几台了

网友:
客户非要修到能充电,我这样改的也能用

网友:
我这有一台现在芯片和Q8烧烂焊盘,现在Q8D级不短了,公共点短,还在挖坑当中。。芯片太贵,不管好坏,机器不收个500起对不起自己。

网友:
飞线能说下吗 我有台平板 换了充电芯片 能开机还是不充电

网友:
这个芯片这么贵,我手上有个不充电的。

网友:
其他先不讨论,焊上的新芯片到Q8显示空脚,无阻值,怎么说?是新的芯片有问题吗?无阻值不敢通电啊  买回来的新的芯片也测不到阻值,是不是芯片内部有问题

网友:
你没线路图吗

网友:
楼主 短路的情况是Q41和Q43那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