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22待机电流3.1A是哪里的毛病,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8-10-12):
一台东芝L522电脑,插电源适配器开机无反应,风扇也不转,接上电源表待机电流3.1A,待机电流过高是哪里坏了,有知道的么

网友:
摸哪里发烫就哪里坏了 没热的话就测每个大电感电压是不是先出来了 电流那么大一般都会有比较烫的地方

网友:
4825P  AA9PAL 8脚是什么原件、有两个8脚原件发烫,接电源接口的正极一个3脚原件发烫

网友:
全板打一遍阻值

网友:
手摸哪里烫 就修哪里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啊  先排除短路再试试啊

网友:
4825P  AA9PAL 8脚、有两个8MOS管发烫,有其它型号带换么?,接电源接口的正极一个二极管发烫

网友:
大哥  你这不会是充电电流吧 靠

网友:
电池拿掉试试,就跟楼上说的不会是充电电流吧。

网友:
电源表待机电流3.1A???你去掉电池试试 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东芝的笔记本好蛋疼啊,驱动也下载不了了

网友:
是去掉电池的电流,主板好多件短路

网友:
直接烧机大法看那边烫就搞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