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Z460不开机 和E55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10-12):
Z460
故障:不触发
昨天下午收的两台机器,没时间修今天上午才修,
Z460不触发
1;待机3v5v有就跳过
2;示波器检查BIOS无读取,就 从这里下手了 。查8P 无电压+3VS .+3VALW电压有 +3vs没有 。看SUSP

查SUSP的来源。EC116没有  ,这里要想有SUSP电压 EC还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南桥的SLP-S3

EC第六P没有收到这个SLP-S3.这个信号是南桥发的 。联想HM55的桥 直接加焊

第二台E555 不开机
插上电源CC灯微闪,一看就是短路引起,修这个机器有点搞笑了  明知道是短路还是走弯路。
第一,烧鸡。刚开始还是CC灯闪 ,瞬间就5A电流。换了PQ14又烧,这回调了小电压来烧。

原来就是这个屏接口的电容坏了。换了OK

完美亮机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修机方便

网友A:
微短的话,如果电容发烫就易查..........

网友B:
有的时候微短烧鸡大法烧不出来,最难受的就是这种

网友C:
我遇到两台e555主板进液腐蚀  奇怪的是两块板都是同一个地方。

网友:
e555这个机器,我修过也是接口处短路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这种桥是不是好容易虚汗 看到有几台这样的了

网友:
第一台桥没坏就好,加焊一下就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
直接上示波器

网友:
烧鸡一般都是从小电压开始的,电流就无所谓了

网友D:
h55南桥加焊不会返修吗?感觉这个芯片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h55南桥加焊不会返修吗?感觉这个芯片很不稳定

先把钱搞到手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短的话,如果电容发烫就易查..........

关键是通电一会就烧隔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微短烧鸡大法烧不出来,最难受的就是这种

现在我抖看看了  微短的机器   直接去CPU  DDR  LCDVCC处去找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两台e555主板进液腐蚀  奇怪的是两块板都是同一个地方。

好事抖一对   关键修了没

网友:
真 通病。。   这款机器这个电容最爱坏

网友:
你们上的图片这么清楚,我上传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
路过学习,怎么有示波器测量bios有没有读取

网友:
微短的话,如果电容发烫就易查PPPPPPPPPP

网友:
每天进论坛逛帖子学习。。。。。。

网友(2018-11-13):
SLP_S3#   开启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烧鸡一般都是从小电压开始的

网友:
修得顺利,这样的故障干净利落,我就喜欢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
楼主修机器很快啊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