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夏普LCD32A33液晶彩电开机不定时黑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12):
夏普LCD32A33液晶彩电开机不定时黑屏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夏普LCD32A33

  故障现象:液晶彩电开机不定时黑屏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台32寸夏普液晶电视,故障现象是开机声图正常,大概3-4分钟,液晶彩电开机不定时黑屏,指示灯由绿色变为红色。

  拆机检查开机各路电压都正常,黑屏时电源只有5伏输出,查资料说该机型灯管老化严重引起保护。

  只因为没有拆机:一是麻烦,二是每次黑屏就像关机一样,同时声音也没有了。所以怀疑主板问题,再三判断决定发块板子一试。(判断失误)几天后板子收到装机,涛声依旧。知道不是板子问题,立即发了全套灯管,10根原装全新的。

其实之前从屏后面铁壳圆孔中就发现每次开机灯管发红,大概几分钟就正常了,没有太在意,结果走了弯路。看了灯管发红已经老化严重了,引起灯管高压电流偏大保护。心存侥幸,浪费一块板子钱,还好不贵。以上就是夏普LCD32A33液晶彩电开机不定时黑屏故障修复过程,现在把经验写出来大家共同学习一下。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建议改整套LED的升压板和灯条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