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32寸液晶电视 这种情况是屏的问题吗?帮看看

楼主(2018-10-12):
(图片)

网友A:
数据出问题啦,或者是上屏排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出问题啦,或者是上屏排线

会不会是屏上边板的模块问题呢?

网友:
查驱动板吧,,,,,,,,,,,,,,,

网友:
这个现象多半屏问题,有测屏工具就一目了然

网友:
我也有台我的是屏问题。我搞屏对换过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