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高压板去除保护

楼主(2018-10-12):
液晶高压板去除保护,会对显示器有什么影响,会缩短寿命吗

网友:
对显示器影响就不说了,对安全是有影响的,小心着火,高压去保护有风险,小心行事。

网友:
还是建议不要这样去保护。。。

网友:
一般不建议去保护,是保护的,都是某些电流电压异常。强制去保护,会烧灯管或者芯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