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60 换EC后报UUID错误

楼主(2018-10-12):
EC短路了,换了一个带程序的,开机报UUID错误,难道EC里是原装的料板的,不能不带程序吧,还有这个没有那个8脚芯片了,请问一下是在EC里面的吗

网友:
重新写一个吧,论坛有人会

网友:
EC什么型号 有没有图纸 密码芯片板上有没有的 UUID一般都是密码芯片数据丢失  就是不知道在哪里

网友A:
买个剪板的EC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剪板的EC就可以,,,,,,,,,,,,

那就是说在ec里面?

网友:
uuid用一个软件叫什么我忘记了,可以制作U盘刷,那个U盘我有

网友:
THNKPAD 这个就用写序列号那个软件 秒刷UUID

网友:
可以在线刷写,,,,,,,,,,,,,,,,

网友:
刷号软件,了解一下

网友:
厂家有刷写软件,,,,,,,,,,,,,

网友:
刷过一下EC程序就可以,用编程器写也可以,用软件刷也行。论坛里面有这个软件的,自己找找。

网友:
制作个工具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