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安卓平板型智能机顶盒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8-10-12):
安卓平板型智能机顶盒开机不显示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安卓平板型智能机顶盒

  版号:A1-LC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

  客户送修的机器,故障说是开机不显示。自已接到机器后用可调电源档电流0.08A且无法显示。快速折机取出主板,目检全板无明显外观不良情况。

主板正面图片:

主板反面图片:

  此板虽小但五脏具全,有CPU、暂存SDRAM、EMMC字库、还支持MINISD卡,外设HDMI、RJ45及WIFI信号芯片。

第1步阻值检修:

  主板断电后,打值排查各电感均正常,无短路情况。明细如下:

VCC_SYS主供电, VDD_10  USB和HDMI接口总线供电,VDD_LOG 单U逻辑电路和GPU模块供电,VDD_LOG  ARM Core处理器核心供电,VCC_DDR暂存供电,VCC_18 EMMC字库供电。

第2步供电检修:

  因为此主板能开机,所以单板通电,检修各级供电是否正常产生。

  VCC_SYS主供电,由适配器接口AO_5V,经Q1 保护隔离管后从第3脚输出,示波器量测FB6电感上电压为5V  OK的。

  VDD_LOG单U逻辑电路和GPU模块供电,由PMU电源芯片第14脚输出,经L2电感BCUK后提供,示波器量测L2上电压为 1.05V OK。

  VDD_ARM 单U处理器核心供电,由PMU 电源芯片第11脚输出,经L4电感 BCUK后提供,示波器量测L4电感上电压0.85V OK。

  VCC_DDR暂存供电,由PMU电源芯片第30脚输出,经L3电感 BCUK后提供,示波器量测L3上电压为1.5V,因为此主板使用DDR3代内存芯片。附电压调整设置参数。

  VCC_IO总线供电,由PMU电源芯片第27脚输出,经L1电感 BCUK后提供,示波器量测C20电容上电压为OV,明显此电路不正常。

  主板断电后在C20电容上打值未发现明显短路情况,量测L1电感也是相通的。为了快速排除故障,从料盒中找出RK805 PMU电源芯片代换,再次开机后仍然无此路供电产生,结果是涛声依旧。于是重新分析怀疑为BCUK降压电感不良引起的,但是之前万用表量测过此电感阻值是正常的。最后在料板上找同参数电感换上,开机后量测VCC_IO总线供电输出1.2V 正常了。

  主板接上外设HDMI后进系统OK。附图片:

  但是系统下WIFI联网时无法使用。

  第3步重点分析WIFI芯片工作条件。

  WIFI芯片6221E,芯片第11脚VDD33,外部为3.3V供电,示波器量测为3.3V。

  芯片第12/13脚 D+/D-信号,外部更名为USB20_HOST_DP/DM,来源于单CPU处理器内部Y7/AA7引脚,用万用表量测WIFI芯片上第12、13脚阻值为正常的。跟踪USB信号到单CPU处理器实物附近未断线。从上面原理图可知,USB模块要正常工作,要具备供电,时钟,还有USB偏置电阻工作正常。

  VCC_IO总线供电之前已检修过为正常的。

  USB模块引脚第U5引脚USB20_AVDD_1V8供电,外部更名为USB20/FEPHY_1V8,由VCC_18经L7电感后提供。量测C54电容上电压也为OK的。

  第4步继续检修USB模块的时钟。

  它来源于U800A 单CPU处理器外部 Y2 24M晶体分频后,提供48M时钟给USB模块使用,示波器量测Y2 上波形为正常。

  第5步继续检修USB模块偏置电阻是否正常

  它在单CPU内部W6引脚名叫 USB20_EXTR信号,外部由R31 133欧电阻下拉到地。烙铁开电后焊开R31电阻,万用表检测电阻由133欧变为无穷大。

  快速在料板上折件焊 好,重进系统测试WIFI模块功能正常了,到此机器成功修复。

本案例由迅维网(ZHOUMW)提供

网友:
过程很详细

网友:
太强了,图纸,点位,备件,啥都有

网友:
强大,思路清晰,厉害,理论性强。。。

网友:
图纸怎么不放出来    楼主   修的不错!

网友:
图纸资料齐,物料工具齐,思路功夫齐,这是维修齐天下的节奏啊,强!

网友:
太强了,图纸,点位,备件,手艺一样不缺

网友:
感谢您分享有用的信息。 谢谢。 谢谢。

网友:
这个图纸也能搞到,赞赞一个!!!!!!

网友:
图纸 位置图 都有啊!一般这种盒子都没有资料

网友:
思路清晰啊,也有图纸,没图纸就没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