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C-6版号 DASWHMB18F0 的板子

楼主(2018-10-12):
DASWHMB18F0 的板子  待机0.01触发 0.02,换过EC IT8518E,刷过BIOS,还是一样,S5_ON 信号ec不发出来,测量EC待机3.3V正常,EC_WRST 3.3V正常,AC_IN 3.3V,LID_EC#3.3V,  NBSWON1#开机信号是3.3V有跳变过来,但是不发出DNBSWON# 电压,RSMRST#信号不发出,
DASWHMB18F0 的板子  待机0.01触发 0.02,换过EC IT8518E,刷过BIOS,还是一样,S5_ON 信号ec不发出来,测量EC待机3.3V正常,EC_WRST 3.3V正常,AC_IN 3.3V,LID_EC#3.3V,  NBSWON1#开机信号是3.3V有跳变过来,但是不发出DNBSWON# 电压,RSMRST#信号不发出,

网友:
条件没满足吧

网友:
你发的文字部分 使用绿色背景,,根本看不清文字,,,,,,

网友:
就是,不复制一下,都看不到你说什么,,,,这种问题,可以挑起ec的pwrbtn脚位,判断是否桥坏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