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one 2710右边花屏

楼主(2018-10-12):
开机没问题,用一会儿右半边屏幕就会花屏,有时几分钟,有时半小时,已经换过屏线没有任何改善,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很明显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B:
主板显卡的问题。换成集成显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就是屏的问题

我查了论坛里别人的帖子,有升压板的问题,有也其他的问题,屏的话是逻辑板还是驱动板呢?这个一体机好像有一个板子和屏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显卡的问题。换成集成显卡解决

和显卡没关系,我强制把独显禁用了也没用,后来用hdmi把信号引到别的显示器上就是好的

网友:
我现在不知道该换什么件了。。。如果屏有问题的话也是用一会儿才会出现问题还是开机就花屏,还望有人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