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雷神911-M2 待机有3V,触发后只有0.45V 怎么修?

楼主(2018-10-12):
海尔雷神911-M2 待机有3V,触发后只有0.45V 怎么修呢?待机电流0.001,此时3V待机电压正常,没有5V待机电压,没有开启电压,但有3V的开启电压。触发后,3v 变为0.45V了,而5V瞬间有5V 就马上降下来了,降到0.15V这样。而此时3V 5V的开启EN脚都有3.3V! 此时电源的电流为0.002。
量5V后级 阻值为415欧这样。也不算短路。直接用电源直接给5V电感供电。电流为0.53A,此时发现CPU直接就有电压1.7V了!再发现,此时供电点有4.5V电压!但如果直接插适配器 公共点却是19V,而5V待机的电感却是没有电压的!!!也不算是串路啊?到这里都不懂怎么修了!量板上各电感没有明显短路!是保护了?

网友A:
上波波的时候到了,看下是3V后级的滤波电容呢

你这个开启信号都有了,就该驱动上下管了

不行再看看二级电压

网友:
你好像没有量过3V后继输出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电压波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波波的时候到了,看下是3V后级的滤波电容呢

你这个开启信号都有了,就该驱动上下管了

驱动上下管  3v 5v 我对换过了,也一样,奇怪的时候,这个3V待机时 上管控制极电压就3.2V了,而下管控制极电压只有0.02V 测试波形好像也不对。。。但待机芯片我也换过了,也一样!!!!

网友B:
把3V5V电容换了把3V5V电容换了把3V5V电容换了把3V5V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3V5V电容换了把3V5V电容换了把3V5V电容换了把3V5V电容换了

3V 在待机的时候 是有3V出来的哦! 这个跟电容也有关系吗? 查了一下其他遇到的问题,说这个机器 待机时只出3V,按开关后才出5V的。会不会5V电容出问题了,导致按开关后 待机芯片保护了,连3V也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