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海派H801不开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8-10-12):
家好,我是毕节迅维快修唐工,今天分享的是海派H801不开机维修过程。没什么技术含量,旨在分享.

机型
       海派S1(代号H801)
故障
       不开机
分析
       无人为,此机电源表可以正常开机。此机为MTK芯片,6328V+6735V+RAM+EMMC存储。这个机器加电触发46ma稍停--上到73ma稍停--上到80定住不动,松手回0.MTK这个电流一般是CPU故障,但是实际维修中也有电源坏或者字库坏引起的这个现象。故障点依据出错概率依次为CPU,电源,字库,板层不良。拿下主板单板开机故障依旧。板号V8-MAINPCB-V7.0.0.型号V8D.再尝试联机----电脑没反应不出端口。

维修过程:
      此机修过多台了,都是字库损坏引起的。直接拆掉字库,再联机,端口出来了。相关图片如下:

找来三星KLM8G1WEPD-B031字库写入分区,装上又不识别端口了(这个板子挑字库,只有部分板子可以用三星这个字库。不确定的时候换上试一下)。再找一个可以兼容的字库,写入分区信息装上,刷机一次完成,开机测试无串号,正常现象。相关图片如下:

接下来写入串号信息。相关图片如下:

写入成功,开机试机,一切正常,维修结束:

维修总结:
      阿里云系统的MTK芯片手机。其字库和CPU都存在加密。cpu凡是刷过阿里云系统的就只能在同牌子的机子上用了。字库刷过阿里云的需要擦除后才能在别的机子上用。换字库则需要写入同机型的分区信息,否则报错2004.

毕节迅维快修------唐工分享

网友A:
有这个牌子的手机吗?我从来没见过。

网友B:
这手机的做工太山寨了点...

网友:
没听过这牌子

网友C:
这山寨用的还是苹果的u?666

网友:
唯有老司机才会懂“字库”这个词。

网友D:
我看见了苹果A7的CPU?是用来隔热的吗

网友E:
用的什么牌子的编程器啊?

网友:
这技术真是没的说    真正的大师级别

网友:
会修山崖机的都是高手

网友:
your lookere krod   but  customers    computer  is  have  amust  ,so wish  wisk.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的什么牌子的编程器啊?

epr擦除,然后用自制测试架配合whinx写入分区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见了苹果A7的CPU?是用来隔热的吗

暂存,这款机子有几个版本用的是a7暂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山寨用的还是苹果的u?666

暂存用的a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手机的做工太山寨了点...

是的,这是对价格妥协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牌子的手机吗?我从来没见过。

有的,合约机,价格压的太狠,只能做差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epr擦除,然后用自制测试架配合whinx写入分区信息。

国产机,都用什么牌子测试架好用

网友G:
有时候修到没图纸的安卓机非常头大
静一
是的,非常头大。特别信号问题和不开机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时候修到没图纸的安卓机非常头大
是的,非常头大。特别信号问题和不开机

网友(2018-11-22):
卧槽安卓机上居然有苹果A7 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