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0怪故障

楼主(2018-10-12):
联想B300一体机开机后出现这个故障,图像不停的交替,不知道是屏问题还是显卡问题,论坛各位师傅有遇到过吗?谢谢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接囗松了,重插屏线就好了

网友:
显卡或屏线,,,,,,,,,,,,,,,

网友:
对,是屏线接口没插好,此种状态是屏幕有供电,但是信号没有传递过去,屏幕处于工厂状态

网友:
不管什么问题,线把机器拆开再说了,说不定上家没有修好机器,屏线也懒得插了。

网友:
那可以拆开屏看看电压   或者查上屏的两条数据

网友:
没有信号到显示器,多数是接口松了

网友:
这个是屏挂了吧

网友:
找个屏试一下啊

网友:
如果接口没问题的话,可以在开机后,用万用表量一下屏接口的电压,

网友:
擦一下屏线或者换一条

网友:
估计是屏线坏了。。。。。。。。。。。。。。。。。。。

网友:
工厂模式,在显示器里面遇见过,一般是信号线接口这些地方,屏幕的可能性小。

网友:
先拆开检查一下。做过那些。帮助大家

网友:
重新插拔屏线,不行刷下bios

网友:
显卡或者屏线,这机器就这两问题最多了,其余基本不用考虑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屏主版没检测到屏。。。。。。